马达与电压频率?

楼主(2008-11-10):
同一台马达在不同的频率下可以工作吗?如铭牌上标的是:
50HZ
2.2kw
2870/min
200-240v/9,7 A(三角接法)
345-415V/5,6 A(星形接法)
-190  190  mbar

它可以在60HZ 下工作吗?为什么?请那位师傅详细解答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额定工作参数是电机(或其他设备)的设计参数,它有一个上下10%~15%范围的工作区域.超过这个区域电机的运行性能就会降低、还可能损坏。然而50Hz的电机如果使用变频器改变使用频率的话,大概可以在35~65Hz的范围内正常运行。由于变频器在低频率时会降低输出的电流、电压,以减小电机功率(同时会大大降低输出力矩),所以可以保证电机在1Hz以下运行时也不会烧掉。

网友B:
如果电机设计是50HZ的,那就最好是在50HZ以下运行,频率过高,转速会相应增高。电流也加大。电机就会发热,很容易烧的。

网友C:
60没问题的,我厂里在赶货时也是50的电机调到60。

网友D:
采用变频器60赫兹运行完全没问题。原因是,从50赫兹到60赫兹恒功率调节,电机不会烧。

网友E:
60HZ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太高的话如是国产的就不能长时间运行了,主要是电机轴承及动平衡指标达不到;

网友F:
关键看负载情况,注意不要超过额定电流。为赶产量,试过50Hz电机调到90Hz使用半年没问题,但个人认为不应超频使用。

网友D:
如果是变频电机,最高100Hz或更高也是可以的。要看电机制造商给出的技术参数。不要超过制造商给出的技术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