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0):
在程序中使用定时器,可以用乘10除10的方法让它在触摸屏上显示以秒为单位的技术(使用定时器为0.1S)。但现在我要它在触摸屏上显示分和秒,怎么办呢?高手指教阿!在触摸屏上输入好做的,就是输出不知道怎么办阿!

网友A:
简单啊,触摸屏上可以显示PLC 的任何地址(如寄存器),你可以把你这个0.1秒时间基数放在D100、D100×10后放到D101(秒)、D101×60后放到D102(分)、D102×60后放到D103(小时),触摸屏上显示D101~D102就可看到时、分、秒了。但是这些数据停电后再开就不准了。你可以直接显示PLC 或触摸屏内部的时钟(看下说明书就搞定另外)。

网友B:
你用什么PLC和触摸屏?

大都都有内部时钟,直接掉用就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简单啊,触摸屏上可以显示PLC 的任何地址(如寄存器),你可以把你这个0.1秒时间基数放在D100、D100×10后放到D101(秒)、D101×60后放到D102(分)、D102×60后放到D103(小时),触摸屏上显示D101~D102就可看到时、分、秒了。但是这些数据停电后再开就不准了。你可以直接显示PLC 或触摸屏内部的时钟(看下说明书就搞定另外)。

同意,就用这个办法就可以了

网友D:
呵呵;触摸屏上设的秒的格式设成一位小数点就行了;

楼主:
这些方法不是通行的  还有其它方法吗?

网友E:
比如三菱.
你用时间继电器C, 触模屏上用D多少,上面设一小数点就行了.

网友F:
PLC有内部时间的就可以用PLC里面的时间来控制和显示在屏上。如果PLC不带内部时间的,要在屏上控制就只能是现场开机后的时间了。如果是用来做时钟当钟表看,就可以直接用屏上的时间,威纶屏是设定6000号开始为秒依次占用7位。松下和pro-face屏按住屏上的三个角一定时间就进入屏的系统设定,里面有时间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