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0):
在使用Eview的实时时钟时,显示的时间和实际时间有相差的,怎么调节呢?

网友A:
把数值显示改成数值输入来做就行了

网友B:
RW60000~RW60006的值可以修改.

网友C:
直接拨码开关就可以触摸

网友D:
数值输入元件,调用LB9000

网友E(2008-12-18):
1.因RW60000~RW60006的值  与计算机时间同,故改变计算机时间。  或----
2.通过PLC程序改PLC内部值。trd d0......

网友F:
把RW60001~RW60005数值显示改成数值输入来做,调用LB9000,格式BCD
RW60000 秒 RW60001分RW60002小时RW60003日RW60004月RW60000年
RW60006星期

网友G:
我下了最简单的数值输入元件到EVIEW,可是当我触摸屏幕时一点反应也没有,触发地址是LB9000,下其它的也没有反应。是屏坏了,还是参数设置的问题?请哪位指教,非常感激

网友B:
你的屏跟PLC通上了吗?

你的公共窗口还在吗? 里面的50,51窗口没被你删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