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0):
想把自用昌河微型车改成电动机驱动,现有4千瓦380伏变频电机,有请哪位大师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装一个拖车,用12马力的柴油发电机。这样发出来的电就是380V.然后把把现有的发动机换成电动机。装变频器的事,我可以免费帮你安装。如果须要,可以联系我了。但是要有保密协议,因为这是我们的独创,专利费可以全部给你。

网友B:
这不是还需要用油嘛,为什么要改呢?

网友C:
哈哈,柴油发电机替代汽油发电机................
楼主可找电机修理部把电机接线改成低压的(线圈并联),再改造一台低压变频器,把串联电瓶转化成低压三相就可以了,不过这么大的改动以后牌照会有问题的.运行时充电也是问题.

网友D:
你可以用110V直流电瓶组,用三相直流逆变器进行转换,你也可以用变频器来改造。用来控制你的电机直接驱动你的汽车

网友E:
楼上的主意不错,如果还要用柴油机带发电机那不如直接就用柴油机算了。

网友F:
创意是不错;不过就算改好了,车上路是要被扣下的;

楼主:
4楼的意见符合我当初的想法,具体是有没有120-140伏直流转380伏交流的变频器,有的话需多大人容量的,3到4千瓦的变频电机能驱动微型车吗?需不需要利用原来的变 速箱增大扭距,用10块60安电池串联用能坚持多长时间?请大师指点

网友G:
你可以用110V直流电瓶组,用三相直流逆变器进行转换,你也可以用变频器来改造。用来控制你的电机直接驱动你的汽车.
成本也不低啊.

网友H:
呵呵,纯电动汽车目前产品化的很少见,但不是没有。这个还属于国家支持的863项目呢。现在车载驱动的交流电机产品有许多家在做,电压等级好像就是100V左右的吧,变频器都是定制生产的,做的地方也很多,可以去网上搜一搜。

目前纯电动车的最大问题还是电瓶的续航能力问题,好像也就100公里左右吧。电机的功率倒不大,8kW的电机能带着微型车跑得很快,最高时速不超过100km/h。

自己改装纯电动车,电机、变频器都需要定制,电机的转速很高,8000r/min,要变速箱支持,电池组为串联,变频器实际是逆变器,输入为直流,输出为三相交流。

网友I:
04年的时候,有一家电动车厂家找到我,想开发电动汽车,他的思路是:
         380v左右电瓶组,接变频器【直流输入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前后驱动,功率15kw。
  他们请我吃了两次饭,我详细的给他们分析了----------不可行,

如果楼主要搞电动汽车,建议使用无刷轮毂电机,两轮或四轮驱动,使用镍氢电池组,不要再转换过来转换过去的,损耗还是很大的,效率低,再说交流电机启动力矩小,起步很慢,

关键:
        高效率轮毂电机
        大容量镍氢电池组
        高可靠性调速器

网友H:
据我所知,采用交流水冷的车载电机,北京理工大学电动车技术中心已经有了大巴车的成功应用;天津清源电动车公司小型车载电动机的应用也有产品。交流机用于车载有产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