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知道

楼主(2008-11-10):
若数控机床在运行中突然发生故障而一时难以判断故障部位该怎么做?
  为什么?

网友A:
只能根据故障报警代码,故障现象,对整机工作原理的掌握来分析处理,无从下手解决不了问题,分析,而且是逐步的,长期接触经验也很重要,熟练的操作人员能顶半个维修工。

网友B:
这个问题可大了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如果有报警代码,就要先参考。如果没有,先从电路前端查起,别忘了看看保险有没有断

网友C:
平时根据正常运行步骤做一个输入/输出时序表,故障时对照表格查出异常I/O并用短路法、替代法找出故障点就可顺利排除了。

网友D:
有点笼统不好说,方法好多

楼主:
谢谢你!   我会按着我学的知识来把我的作业做完, 我很喜欢这个论坛,可以把自己不知道的问题向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E:
根据故障代码分析。看说明书,或咨询15811326171   我们是专业的为序公司,专修工控设备!

网友F:
这是不可能的事一时处理不好,但是要清楚故障时的状态,操作,动作等等。最好与设备生产厂家联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