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0):
请教各位DX们
有一台37KW4极风机,用富士G11S/P11S的变频器,现风力明显不足,频率上到50HZ时面板显示转速有1500,电流只有25A,输入功率只有10KW。
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提升频率范围。

楼主:
32hz左右的时候电流有30A,频率上升了之后怎么电流还会降低呢,弄不明白

网友B:
压频比没有设置好.

网友C:
查一下你设的额定频率是不是与电机的额定频率相同?

楼主:
额定频率是设好了,现在就是输出电压低,电流小,电机的转速达不到。

网友D:
不是这样的,很可能就是你起动的时候很吃力的缘故所以到了50HZ风力也明显不足,你可以设一下起动频率,在起动频率上运行一段时间再加速 ,这样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E:
参数中有一项"基本运行频率",初始值为60Hz,设为50后,应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