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浮球开关

楼主(2008-11-10):
用一个浮球能够控制高低液位吗?
如果用PLC收受液位信号,为什么要用两个量呢?就是为什么要引两根线到PLC呢?
如果用两个浮球,如何控制液位高低?原理是什么?

网友A:
现在的电缆密闭式浮球开关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上下范围可调可用在各种场合,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一个浮球能够控制高低液位吗?
如果用PLC收受液位信号,为什么要用两个量呢?就是为什么要引两根线到PLC呢?
如果用两个浮球,如何控制液位高低?原理是什么?

引两根线到PLC才能构成一个回路,不然不通的,呵呵。

用两个浮球,一个放到高位置、一个放到低位置。两个浮球的动作刚好相反,但只要PLC能采到信号,判断出液位高低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C:
可以的
电缆密闭式浮球开关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上下范围可调节电缆上的配重锤的位置,很便宜的

它飘起来的时候有一组触点通,落下去的时候,转换另一组,是三根线的,有一根是公用线

不知有没有四线的,应该有吧

网友D:
有的浮球开关可以的,具体要看浮球开关的功能
即使是一个信号,也要两根线的,因为两根线才能形成回路,连接PLC输入端时,要形成回路的,只是公共端可以用一个

网友E:
好多的搜一下,一大片.试试看................

楼主:
有的浮球开关可以的,具体要看浮球开关的功能
即使是一个信号,也要两根线的,因为两根线才能形成回路,连接PLC输入端时,要形成回路的,只是公共端可以用一个
浮球是要形成回路,但是已经有24V独立电源,公共端接了电源,剩余的两根现分别代表什么,一开一闭?

网友C:
可以接两个24v的继电器,继电器的触点任你接

网友F:
你可以选:高位通(断),低位断(通)。这样PLC用一个输入点就可以啦。

网友G:
一个三线制的就够啦,省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