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0):
本人有个作业是这样的
离心选矿机由变频调速控制,26 s钟分三个时间段以不同的转速运行,通过调节变频器十六级控制参数实现:
开始5秒钟以最高速运行(对应变频器控制端的控制参数:1111);接着的14秒钟以中速运行(对应的变频器控制端的控制参数:0110);接着一低速运行7秒钟(对应的变频器控制端的控制参数:0011);最后停止运行(对应的变频器控制端的控制参数:0000)。
我就是不懂要怎么编写他的梯形图...
大家教教我......老师讲的时候我米注意听过..急

网友A:
什么品牌的变频器?

网友B:
楼主你是什么学校的...

楼主:
我是昆明的啊 是三菱的 谢谢

楼主:
是三菱的 我学的只是三菱的

网友C:
这种功能用不到PLC,直接使用变频器的多频率运行就可以啦。

如果一定要用到PLC,那么根据楼主所提供的,初步判断为将PLC的DO输出端接驳变频器的DI输入,通过变频器中对DI的设定来控制。

网友A:
三菱的,那你的那个参数应该是指外部的控制端子信号
三菱的有RH  RM  RL 三个端子对应高中低速
只要用个简单的PLC程序控制按时间输出三个点
三个输出点再分别接到RH  RM  RL 上就可以了
三极速调速就可以了,用不到16极的

楼主:
哦 是这样啊  那我在试着你给我的方法想想
这个三菱的PLC我才学了8节课,老师让我们查查资料自己编写两个程序....
有点难
所以才找到你们的
在次,谢谢了
我是学选矿的,最近矿的价格不太好啊

网友D:
PLC与变频器是通讯方式连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PLC与变频器是通讯方式连接吗?
应该是端子控制的方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 是这样啊  那我在试着你给我的方法想想
这个三菱的PLC我才学了8节课,老师让我们查查资料自己编写两个程序....
有点难
所以才找到你们的
在次,谢谢了
我是学选矿的,最近矿的价格不太好啊
哈哈,矿的价格不好,PLC又不是只能用在矿山,只要学精了那里都可以用的。

楼主:
我还要发个贴 让大家帮我看看 我做的对不队了

网友F:
应该只控制DO输出就可以了,Y1、Y2、Y3、Y4都为1就是最高速了,依次类推
程序用时间继电器,应该不难了吧

网友G:
三菱的变频器没有自动PLC运行的功能;
用PLC的话用三个输出点就行了;

台达的变频器有的型号有自动PLC运行的功能;
可在变频器上设成上述功能,不需PLC控制;

网友H:
用高、中、低三段速就可以

网友I:
找个富士G11的,直接设程序运行就行,省钱省时间.

网友J:
用时间继电器级连就可以完成

网友K:
是的,用富士G11的变频器,直接设程序运行就行
不过,用PLC输出也应该可以

网友L(2008-12-11):
用多段速就可以了

网友J:
可以用变频器的程序运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