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0):
各位师傅,我是新手,现在有个问题想要请教,就是不知道这个仿真软件怎么使用?
想请各位师傅不吝赐教。

网友A:
安装后在PLC编程软件中有个“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结束”按钮会变成蓝色
点那个按钮就可以启动仿真了
然后编程软件中还有个“软元件测试”按钮,点它可以在仿真是通断开关量或是给数据寄存器赋值

网友B:
这只是启动仿真而已,具体的操作最好还是去看一下GX Developer的操作手册吧。

网友A:
去三菱公司网站上下载个 GX Developer Ver.7/ Simulator Ver.6 操作手册
编程仿真都有介绍,适合刚接触此软件的人

网友C:
虽然没有用过,学习了!

网友D:
仿真不需要单独使用的,安装后,就会集成在编程软件中了
按三楼的介绍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E:
这里是专门用三菱仿真等软件学习三菱PLC 的帖子: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2&id=146544&replyID=146544&star=11&skin=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大哥的无私帮助。

网友F:
点击“工具”中“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可以仿真了,如果你程序中有文件寄存器,就要设置PLC的参数了

网友G(2008-12-23):
看你用什么仿真软件啦,不同防真软件有不同的用处!!也有不同的用法!!

网友F:
安装后在PLC编程软件中"工具"里有个“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结束”选项,点击启动就行了

网友H:
我装的三菱PLC软件不能用,不知道什么原因,只能打开原有程序,不能开新程序,怪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不能开新程序,怪了,
是什么具体现象呢,是新建菜单不能点,还是新建工程初始化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