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大家帮帮我吧!

楼主(2008-11-11):
大家谢谢了 。。。。。我觉得按照大家说的方法编了
但是我还是不很确定,所以就发上来我自己编的了
大家多多指教吧!

网友A:
不知道你这个程序是用在什么设备上的?也没有注释看起来比较累.但是我感到最后的T1、T2、T3、T4、T6都是用自己的常开触点控制的,这样这些计时器永远不会工作。如果要它们反复工作应该用常闭接点去控制。另外上下两个程序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程序?如果是同一个程序那么M0是重复输出(PLC会报出错、拒绝运行),你可以把M6并联(OR)到上面的X0下面,否则可以用SET/RST指令来做,就不会有“双线圈出错问题”了。《仅供参考》

楼主:
是 2个是同一个程序的 我的注释和设备都在文档里面呢 麻烦你在帮我看看

网友B:
你可以用仿真试下,看能不能达到你的功能

楼主:
仿真 、?这个我更不懂

网友C:
其实仿真不难的,用起来很方便由其是对初学者,论坛里有很多关于仿真的贴子,有时间多去看一下

楼主:
我也想看 但是没有时间了现在 ..

网友D:
第一行X0接通后M0一直接通,只有断电后才能复位
如果X0先于X1接通那么M1就永不会接通。
有事先走,有时间再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另外上下两个程序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程序?如果是同一个程序那么M0是重复输出(PLC会报出错、拒绝运行),你可以把M6并联(OR)到上面的X0下面,否则可以用SET/RST指令来做,就不会有“双线圈出错问题”了。《仅供参考》
双线圈严格地说不能算错误,要看PLC是否设置此检测,如果没设,PLC照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