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400C使用

楼主(2008-11-11):
1,能否用PLC控制TD400C用户程序的翻页,TD200可以。
2,能否在用户菜单中嵌入字符串如"开",让上下档键来选择"开"或"关"
怎样编程?

网友A:
TD400的使用手册阅读一下;

网友B:
通过向导(缺省地址)完成后,对于所有的按键都有对应的符号地址。你可以利用通过程序控制向导生成的地址即可完成你需要的功能。
见下图

楼主:
我指的是用户程序的翻页,你回答的是TD400C各键的通知位,没看见用户屏幕的通知位。

网友C:
我也要学习一下

网友D:
不是太明白呀?我用的是200也是搞不懂。

网友B:
控制箭头的地址不就是可以翻页吗?

楼主:
我试过不行呀,箭头的地址是通知位,用户屏幕的使能位我们不知道呀!所以打不开指定的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