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速度的问题

楼主(2008-11-11):
一般的电动机的转速是在50Hz 下求得
如果频率变为30Hz时,转速怎么计算?
计算公式?

网友A:
呵呵;额定的转速*0.6;

楼主:
怎么计算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计算的啊

30HZ/50HZ*额定转速

网友C:
忽略转差率时  N=60f/p
和频率成比例的

网友D:
在什么模式调速啊

网友E:
50HZ时的转速即额定转速X30/50就是了。

网友F:
这么算也只是大概,不是告别的准的
转起来多少有误差的

网友G:
^_^,这个问题有意思,其实一般都是以同步转速计算个点频率对应的转速,这样比较简单,也很近似。如果是带载的话,就要看变频器的控制能力、功能和水平以及电机的滑差能力了。如果有滑差补偿功能的变频器,那就没有问题,转速对应运行频率比较准确,不受负载和电机滑差的影响。

网友H:
30/50 *n

楼主:
50HZ时的转速即额定转速X30/50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