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

楼主(2008-11-11):
我的接近开关怎么会误动啊?
接近开关A启动电动机
接近开关B停止电动机
B动作后A没有感应,电动机就动作了?
怎么回事?

网友A:
发一篇接近开关的技术资料给你参考。

网友B:
是经常这样还是偶尔一次?

网友C:
有没有干扰?
接近开关通过什么控制电机的?

网友D:
提供具体的控制电路看看,大家分析

网友E:
把线路图拿上来分析一下,如果是偶尔的,换个开关试试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把线路图拿上来分析一下,如果是偶尔的,换个开关试试吧

网友G:
也有可能B开关接近闪了一下,继电器来不得及释放.反映太快

网友H:
可能是接近开关有问题。

网友I:
接近开关有问题.换个接近开关试试吧

楼主:
偶尔出现

网友J:
那应该是你的进接开关 的问题,建议你换一只.

网友K:
这问题?汗了,先确定线路控制有没有问题,如有需要再鉴别接近开关的好坏。

楼主:
这是个见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