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1):
用STEP75.3编写用户程序,请问在无法离线模拟的情况下如何检查程序中的错误?

网友A:
在编辑程序时,系统已经进行检查程序中的语法错误了,如果出现错误,以红色表示,并在Error标签页中显示,如果使用SCL语言编程的话,当编译的时候已经进行检查了。

无PLC品牌可以检查用户的逻辑错误,即使西门子也不例外。

楼主:
西门子在检语法错误上的能力还是挺强的
但数据类型上的错误可能不好检查,尤其是运算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西门子在检语法错误上的能力还是挺强的
但数据类型上的错误可能不好检查,尤其是运算时

除了STL编程方式外,其他的编程方式都会对数据类型进行严格匹配。

网友B:
在编辑程序时语法错误了以红色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