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1):
现有FX2N-48MR和FX2N-4AD-PT各一台,做空调温度控制。要求:温度大于10度延时2分钟1号机上载,温度大于12度延时2分钟2好机上载,反之下载。用什么指令好,另外温度数据如何读取,是在寄存器上还是其他地方?请高手解答

网友A:
看你控制的精度要求了
温度数据可以通过4AD-PT模块读到PLC中,这个模块有手册的,里面也有例子
简单的做法就是把读到数据和要求的数据进行比较,控制输出再控制加热或是制冷

网友B:
温度可以用FROM/TO指令从特殊模块上传到PLC的寄存器内;
再用比较指令来控制;

网友C:
这么简单的开关量控制用AD模块有点大材小用了,买个继电器输出的温控仪,到温度使PLC的X点通(或断).这样指令就很简单了,只要LD、OUT、或者SET/RST等几个简单开关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D:
考虑成本的话,PLC都可以不用

网友E:
是的,如果只控制这几个点的话真的没必要用PLC了,
常规继电控制就行了,
不过非用的话,楼上说的都不错,关键还是自己拿主意了

网友F:
l楼主做的是控制车间的温湿度,当然要用模块控制,这样才能恒温恒湿嘛!

网友G:
这么简单的控制使用FX2N有点奢侈。

简单的使用温控器+时间继电器就可以解决;稍微要求高点可以使用LOGO!之类的

网友B:
呵呵;有的设备上不需要用PLC但用PLC的多的是;
我这一大的工厂,用三菱PLC+F940GOT触摸屏,只是当计数器来使用,加一些简单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