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1):
我在现场调试 ,EM235模块(4模拟输入、1输出),我把传感器信号(电压信号)接入EM235的 D+,D- 上 ,用万用表 量输入电压 在2.0V -1.9 V之间变化,我用计算机观察AIW4的数值变化为0-32725,经常出现32725,这样我无法得到实际的值,请问这种情况如何处理,恳请帮助!!

网友A:
共模电压造成的,将信号-与EM235的供电端子M相连即可解决

网友B:
DIP设的量程是多少?

楼主:
连上了也不行啊,我的线中间有个接头,会不会有问题?
DIP应该没问题,就一路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共模电压造成的,将信号-与EM235的供电端子M相连即可解决

网友D:
免费技术支持  15811326171

网友E:
AIW4是测量EM235的 C+,C- 的信号吧

楼主:
楼上的提醒的对,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