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1):
画图的时候经常用到开关电源,在以前的标准里没有找到准确的文字和图形符号,不知各位是用什么图形符号和文字符号表示的,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A:
本人就是画个长方形然后在上面写上型号了事。

网友B:
我用的是AUTOCAD电子版,上面有的,大概形状是一个方框,里面一个斜线分开,一边是交流的符号,一边是直流的符号
我这台电脑上没有那个软件,要不就给你截个图了

网友C:
说得都不错.,不过还有几条腿

网友D:
一个方框,里面一个斜线分开,一边是交流的符号,一边是直流的符号.OK

网友E(2021-01-13):
文字符号为U,电气符号用整流器的

网友F(2021-11-04):
涨姿势鸟。原来一直都是AC/D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