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1):
各位高手:我想控制一台水泵,压力介于0.2-0.5Mpa时,电机自动起动运行;高于0.5Mpa时,电机自动停止运转;而且低于0.2Mpa时,电机自动停止。首次开启压力肯定低于0.2Mpa。需要增加什么器件,能够实现上述自动运行的要求?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高手:我想控制一台水泵,压力介于0.2-0.5Mpa时,电机自动起动运行;高于0.8Mpa时,电机自动停止运转;而且低于0.2Mpa时,电机自动停止。首次开启压力肯定低于0.2Mpa。需要增加什么器件,能够实现上述自动运行的要求?谢谢!
带有PID功能的数显控制仪表+电传压力计。

网友B:
电接点压力表控制两只继电器,一只上限一只下限,上限的常闭串在下线的线圈上,-------待会我给你上个图吧,CAD删掉了,重装,你等一会啊

楼主:
先谢谢你们了!
期待图啊。
能解决低于0.2Mpa开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接点压力表控制两只继电器,一只上限一只下限,上限的常闭串在下线的线圈上,-------待会我给你上个图吧,CAD删掉了,重装,你等一会啊
也可以的,这也是一种解决方案,还经济些。

网友C:
搞两个压力传感器  , 用他们的触点不就行了吗??????????

网友B:
小图来啦 仅供参考

仅供参考    自己修改一下

网友D:
应该说条件有矛盾,所以加什么也不能实现啊

网友E:
搞一个压力传感器  , 用他们的触点代中间继电器就行

网友F:
用一个差压控制器就可以了(可以调整高低压力范围)

网友G:
一、电接点压力表控制两只继电器,一只上限一只下限,上限的常闭串在下线的线圈上。
二、电压力表0~10V,给变频器,加个电位器,可达到更精确控制!

网友H:
电接点压力表就可以了

网友I:
一个两段的电接点式压力表就可以了.压力自己又可以调节,方便,省钱,效果也达到了.外部线路很简单,自己搞定好了.

网友J:
用压力传感器做转换

网友K:
楼上的方法简单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B:
电接点压力表控制两只继电器,一只上限一只下限,上限的常闭串在下线的线圈上,-------待会我给你上个图吧,CAD删掉了,重装,你等一会啊

这个方法是最实际的方法!不过假如你的压力变化频繁的话容易出现频繁启动水泵的问题
最好用个变频器+压力传感器恒压

网友M:
三针压力表应该没问题。

网友B:
电接点压力表控制水泵有个前提条件,要装在有压力罐的供水系统中使用,

压力罐要有补气装置,否则时间长了罐内的空气会溶解于水,造成频繁启动,

用隔膜压力罐最好了

网友N(2008-12-29):
采用一只电接点压力表控制一个继电器就行。

网友O:
引用 网友M:
三针压力表应该没问题。
同意你的说法,曾经遇到过频繁启动的情况,接触器触点都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