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1):
OMRON的CP1H与手提电脑通过USB连接,监控时经常导致电脑蓝屏死机,有何办法。CP1H的驱动程序是从OMRON官网下的最新版。我的CX-programmer为6.1版。

网友A:
应该不是驱动的问题,可能是现场的干扰造成的。

网友B:
重新安装配套的

网友C:
新版已经是8.0了

楼主:
多谢各位支招。现场的干扰应该不大,没有大的干扰源,电气线路接地良好,而且压力传感器和比例阀信号还比较稳定。CX-programmer 8.0能不能解决问题?看来应该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