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选用电缆问题

楼主(2008-11-11):
我们有一个工程所用电机是75KW ,150个电流,电缆埋地铺设,从控制室到电机有100多米远,我选用70平方的电缆,我们总经理看了之后说很生气的说我浪费,完全可以用50平方的电缆。我给他解释说那么远的距离,而且还要考虑夏天的温度,电机会不停的运行,还有电机所承受的负载(水泵 脱硫系统的循环),我们总经理不听,大家分析一下。

我们总经理也是学电的,他为了省钱。

网友A:
你经理是学习修理手电筒的。100m距离,70都小了。

网友B:
呵呵,没关系先放一条50的,到时不行再加一条。让你的经理多省点。

网友C:
电压降不大的情况下,如果 不用变频器,50的也可以

网友D:
导线选择:根据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来选择,一般是额定电流的1.5倍,但是要考虑铺设环境,铺设方式等,在乘以适当的系数.
想看更多,请参考:http://new.qzone.qq.com/284135003/infocenter

楼主:
谢谢大家给意见,总经理确定了 我也没办法改变。

网友E:
我工作这么久的经验告诉我,不要想着老去说服老板,就算他不说,心里也不舒服了

楼主:
是这样子的,

网友F:
50稍微有点小,70比较保险

网友G:
听老板的话是没错的,他让用50的就用50的

实在不行到时候再并联么

网友H:
那要看电机是不是一直在50Hz运行。

网友I:
100米用95线吧考虑你以后还要接什么电器设备

网友J:
在人家手底下做事情没有办法,跟何况这种一知半解的领导
先放跟50的 以后再并根50的

网友K(2008-12-11):
现在的电缆本身就做的就分厂标和国标的,建议用比理论大一些的, 出了问题是大事呀

网友L:
你们经理想这不用线光要钱才好哪。

50就50,大不了在并一条。

网友M(2012-02-06):
小笨熊大哥运算电流时将功率因数等于1去运算的吧!我们当年在学校时;大都以功率因数等于1去换算的;但实际上我们变压器二次回路输送出电的率因数等于0.8左右;我见过有些公式功率因数因数只有0.65左右;我们以率因数等于0.8代人;满载电流应该是142.45A左右;所以电缆不得小于70mm!
50mm电缆肯定有问题!

网友N:
听老板的,可能他的效益不太好,此电机工作时间不长。。。。。。我深有同感,设备安完试机以后就闲置了

网友O:
这种问题还要来讨论?50够了!否则自己怎么死都不知道!

网友P(2013-11-29):
100M距离理论电流刚刚好,不过还是听领导的话比较好,否则你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网友Q(2014-03-06):
我认为还是你当老板好!

网友R:
回复 网友H:
你确定与运行频率有关?

网友S(2014-04-11):
差不多,一般阀门控制,循环看流量,不会到满负荷,可以用!
控制室离变压器多远?

网友T:
按照你们的总经理的意思办,最好要他签字,你草拟一份由他签字,免得以后找你麻烦。到时候不行再说,我可以告诉你。

网友T:
说实在的我们的锅炉房现在是90多KW的设备,现在使用的就是50的电缆。已经使用了一年多了。

网友U:
75KW 150A 50平方线绝对是不够的,100M 还是埋地的,散热不好, 怕70发热性很大,你们总经理都不考虑暗线系数0.8

网友V:
可以用是 你这都是理论的算法,实际没问题

网友W(2014-06-03):
哈哈,这个必须听老板的,以后出了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你已经给出自己的意见了。 一般性的企业(国企除外)凡是用到脱硫塔的,基本脱硫塔都不用,因为成本太高,而且脱硫效率还不高,脱硫塔就是应付环保检查的。

网友X(2014-10-31):
回复 网友T:
这么久也没出事,我不知道你们员工的幸运还是你们老板的幸运?!

网友Y:
老大都发话了,你还不听,小了就小了吧,大不了,烧了再换,

网友H(2015-04-02):
回复 网友R:
当然确定!

网友Z:
50平方的铜芯电缆线标称电流土壤直埋敷设能达到155A可以,作为电工选70平方的可靠性要高一些,老板要考虑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