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1):
PO2300增量编码器套件

产品数据
特点
 差动感应传感机械
 对电磁干扰不敏感
 在油,水,灰尘,颗粒中的耐用性
 超薄封装,1.8毫米厚
 薄而且低成本,印刷电路板式的目标带/盘

应用
工业自动化
舞台和X-Y工作台
组装/零件分捡设备
直线电机和音圈电机
气动/液压执行器
机床设备

主要参数
分辨率……………………………0.3 - 150 um,见表1
最大速度…………………...0.05 – 50 米/秒
气隙范围……………………..可达0.9毫米
供电电压………………………...5.0 ± 0.5 V
供电电流……………………15毫安典型值
温度………………………………0 – 100°C
目标长度………………….可达300毫米
目标材料………………………铜(FR4级)
目标周期…………………………..1.2毫米
目标系数………………     …..11 ppm/°C
输出形式…………A quad B, PWM, 模拟量

说明
PO2300系列编码器套件是由一个传感器和电路板式的目标物组成的。目标物对于直线运动时为条状物,而作为转动时则为盘/环。
传感器元件是一个差动变压器结构的(与LVDT或变压器相似),其线圈集成在硅芯片上。传感器的驱动电路和传感器的信号处理也集成在同一个芯片上。
直线目标物或环形盘是一个带铜网的电路板,目标周期为1.2毫米。铜网被防焊膜所覆盖,它可以提供保护,防止液体和机械冲击。此PCB板很容易切割成需要的的长度,如果您需要替换目标物,请直接与DABECO联系。

输出形式 A QUAD B(图1)
信道频率………………………..可达500Kz
相移……………………………………90 ± 45°e
占空比…………………………………50 ± 25%
磁滞………………………………….1 个增量
指针脉冲….每周期一个,与B-信号同步

输出形式PWM(见图2)
重复频率…………………………500 Hz ± 20%
分辨率………………………………….1 um以下
脉冲宽度范围………………………….10 – 90%
转子距离…………………………1.0 – 1.4 毫米
输出信号是冗余的…PWM2 = NOT(PWM1).

输出形式:模拟比例AR(见图2)
带宽………………………………………1 Kz
分辨率…………………………………1 um以下
输出信号范围……………………0.5 – 4.5 V (VDD =5.0伏)
转子距离……………………..1.0  – 1.4毫米

指针(见图2)
随着PWM和AR输出 变化同时具有一个指针输出信号,在每一个周期后输出一个脉冲信号。使得在若干个周期内的快速运动,仅仅记录这期间的指针脉冲数量,就以可以掌握大体所处的位置。

尺寸图

气隙和转子距离
气隙(AG)是指传感器上的保护层到目标物的距离,如下图所示。

转子距离(RD)是指传感器PCB板前面到目标物的距离。因为PCB板的前面和后面常常用做参照面,把传感器装配到一个机械系统中,所以在技术数据里使用了转子距离(RD)而不是气隙。
最大转子距离作为分辨率和最大速度的函数关系已经在表1中列出。这些参数是编程出厂的(见订货信息)

表1: 对于A quad B 输出时,最大转子距离是分辨率和直线速度的函数

订货信息
产品型号:PO23AB-CD

A 方向

0 纵向的
1 直交的

B 输出
0 A quad B
1 PWM
2 AR

C 分辨率(um)
0   0.3
1 0.6
2 1.2
3 4.7
4 9.4
5 18.8
6 37.5
7 75
8 150

D 速度(米/秒)
0 0.05
1 0.1
2 0.2
3 0.5
4 1
5 2
6 5
7 10
8 20
9 50

对于特殊应用订制的传感器(PCB板的形状,目标物的周期/材质,添加的部分等等)以及电缆/连接器解决方案,DABECO都给予提供。对于更详细的信息,请直接与DABECO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