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1):
各位大虾,我现在碰到个难题,触摸屏浏览器软件怎样连接控制PLC呢?因为这个项目是用于展厅展示用的先谢谢了!

网友A:
不能明白你的意思唉~~

触摸屏浏览器软件为何物?在触摸屏上使用的?

还是使用IE来浏览触摸屏?

你的需求是什么?触摸屏品牌是否已经确定好……

楼主:
展厅用来展示用的。大屏幕+沙盘+触摸屏,沙盘的灯光需要控制,当点击触摸屏的链接后,大屏幕显示相关图片和沙盘相应灯光。其中PLC和触摸屏应该怎样连接?或者是有什么好的方案谢谢!

网友B:
用双通讯口PLC,一个连接相应的触摸屏、一个连接电脑,大屏幕连接在电脑的大屏幕卡上。
PLC的程序很简单,用bit位控制大屏幕切换画面,用输出点控制灯光。PLC的数据由触摸屏设定。现在只要同品牌的PLC和触摸屏都可以直接连接,PLC与电脑也有编程电缆(RS232)可以连接,但是不知道楼主的大屏幕是用什么软件控制的,有没有PLC通讯驱动?如果没有的话就要自己编一个接口程序(很简单的读串口、解释PLC16进制码、控制大屏幕软件的相应动作)。

网友C:
不知你的触摸屏软件是什么,你可以向触摸屏供货商询问,然后将你要接到什么设备上告诉他们就行了,一般触摸屏上都带485或232接口,通讯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网友D:
可以选用支持以太网的触摸屏配合你的PLC来实现.

触摸屏有相应的支持网络数据采集的软件。可以跟PC实时操作。

网友E:
感觉四楼的方案可行。我们也做过类似的方案。

网友F:
四楼的方案挺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