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840轴屏蔽的方法

楼主(2008-11-11):
轴的屏蔽处理
在相应的轴参数里,设md30130和md30240为0
在驱动配置菜单里,找到相应的模块,设为“no active”即可
这时,该轴就为虚拟轴,其相应的模块和电机就可以去掉了,如果要恢复,把上面的参数该回原来的值即可.
此时该轴还有显示,如果不想现在该轴,就需要修改通道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