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1):
谁能告诉我下在画梯形图的时候的STL指令在画梯形图的软件中是怎么画的啊 ?
谢谢了 本人现在用的是METSOFT系列GX DEVELOPER软件

网友A:
梯形图与语句表是两种不现的编程语言,一般在编程时我们只有一种语言,所以你说的在画梯形图时再用STL指令让人有些费解.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在编写的那个软件了怎么才能把STL这个符号编出来

网友B:
左线线直接输入STL S.就可以

网友C:
上面的是老软件显示的
新软件GX DEVELOPER中直接在左边母线处输入  SET S加上数字后回车

网友D:
楼上的软件是SWOPC_FXGP.而楼主的是GX Developer,这两种软件是不一样的编法。4楼才对

网友E:
请问在Q02H型号的PLC中怎么编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问在Q02H型号的PLC中怎么编
具体是什么东西呢

网友F(2011-03-01):
4楼用的是旧版的PLC编程软件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