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1):
大家好,請教高手一個這樣的問題:我用西門子的LOGO編程,准備做一個測試治具,我不知道怎麼樣用1個蜂鳴器來表示13個端子的通斷,請哪位高手指教,先謝謝。

网友A:
1個蜂鳴器來表示13個端子的通斷

这可怎么实现啊,要求说详细些啊

网友B:
你这13个端子与蜂鳴器是什么逻辑关系?

楼主:
謝謝上面兩位的回復,其實此治具的具體要求詳細如下:
  1.手動將產品放入至定位槽內(此定位槽固定)。
  2.按S1,S2點動按鈕啟動,電磁閥動作,測試基座自動運行到限定位置(靠近定位槽部分),此時測試基座上的探針接觸產品上的端子,即進行測試動作。
  3.若產品端子全部導通,端子對應的指示燈亮,蜂鳴器不發出警報聲,電磁閥動作,測試基座自動退回到開始位置。
  4.若產品有一根端子(共有13根端子)不導通,不良端子對應的指示燈滅,其余端子亮,蜂鳴器發出警報聲,電磁閥不動作,按S3點動復位按鈕,測試基座退回到開始位置。
我遇到的問題:
  不知道蜂鳴器該怎麼接線及其相應部分的編程。我現在用的是西門子的LOGO!12/24 RC做的。哪位高手有時間,請幫我,特急!!!!

网友A:
这13个是对应13个输入信号吗
如果是有一个不导通,指示灯灭没信号到LOGO!
那么最直接的做法就用这13个输入信号进行与运算,只要有一个没信号与的结果就是0
再把这0取非控制最为报警灯亮的一个条件

楼主:
對,謝謝您的幫助,但我在這方面不太懂,希望您進一步指點,能告訴我您的郵箱嗎?我的郵箱是hsengyougong2003@126.com

楼主:
5樓的兄弟,抱歉,剛才我發的郵箱錯了,應該是shengyougong2003@126.com

网友A:
看图吧
如果其中只要有一个不导通,对应的输入没信号到LOGO!
这些信号相与就是0,0再取反就是1,控制报警灯输出

如果全部导通,全部有信号,相与就是1,取反就是0,报警灯没输出
蜂鸣器只要接到Q1上就可以了

楼主:
謝謝您的幫助,但我想用LOGO!12/24RC做,其只有6個輸入,又因為我要占用一個啟動按鈕和一個復位按鈕,所以接點不夠啊!我有看到本司前輩做的類似治具,其用了兩個信號繼電器,把輸入分為導通信號和不導通信號,這樣就只占用4個輸入了。我覺得這樣可以但苦於不明白信號繼電器是什麼,所以不太明白他的做法。請您能幫幫我,郁悶中啊?

楼主:
沒有哪位高手可以幫我嗎?急啊?

网友A:
你是可以在外边用些继电器先把那13个信号处理下,再把继电器的信号输入到LOGO!
比如4个信号接控制一个继电器,那这样就能减少好多输入点了

网友C:
增加一个8输入的数字量输入模块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A:
8输入的数字量输入模块肯定要比几个继电器成本高很多
加继电器经济一些

楼主:
謝謝兄弟們的指點,我其實想用繼電器把信號處理成導通信號和不導通信號兩種,然後用一個三極管根據電壓的強弱來判定導通信號和不導通信號。不知誰懂這方面的知識,能告訴我嗎?

楼主:
難道沒有人可以幫忙嗎?

网友D:
最简单和最可靠的方案就是增加一个8输入的数字量输入模块。

楼主:
請問fumz78:“外边用些继电器把13个信号处理下”到底用什麼继电器可以啊?謝謝!!

网友E:
如果速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输出控制继电器分别导通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