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1):
C200HS OMRON PLC 在使用CX-P5软件中,使用了IR继电器强制ON的功能,后用了取消强制的功能,但PLC重启后任然会执行强制功能,为什么,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能否截取包括IR程序的语句一起来分析?

网友B:
你再试试,是不是操作问题,从来没遇到过

网友C:
PLC断电前如果已经取消了强制,那么下次通电后是不会出现强制状态的;

网友A:
怀疑根本不是强制,是否IR*里的地址本来就是1

楼主:
刚查明原因,是本机的的通讯模块通过上位PC机控制机强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