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1):
DB1.DBW0是什么意思

网友A:
DB---Data Block  数据块  DB1就代表数据块1

DBW-----Data Block Word  隶属于数据块的地址,其存储空间容量为字,也就是16位。

连起来就是,数据块1中的数据,存储容量为字,地址(编号)为0

网友B:
还真是没看懂

网友C:
2楼已经说得很明白了。S7-300、400中,除了M、MW、LW等地址外,还有一个地址区是DB,比如DB1、DB10。。。。。。。这些数据块可以自己定义,有时当调用系统FB或FC时系统会自动创建私用的DB块的。

网友D:
进入SIEMENS的图书馆,里面有全套西门子的资料,包括HMI人机界面、PROFIBUS—PROFINET、SIMATIC TECHNOLOGY、SIMATIC工业软件、SIMATIC总览、安全集成、分布式IO、控制器、其它等十大部分,里面的内容很详实。

网友E:
引用 网友C:
2楼已经说得很明白了。S7-300、400中,除了M、MW、LW等地址外,还有一个地址区是DB,比如DB1、DB10。。。。。。。这些数据块可以自己定义,有时当调用系统FB或FC时系统会自动创建私用的DB块的。
只有fb才可以调用db,fc不用背景数据块的,所以说对于fc只能提供实参,

网友F:
数据块DB1中的第一个字

网友G:
恩,这个很基本的知识

网友H:
db是数据块,1是块名,dbw0 是db1里的第一个字,十六位

网友I(2008-12-14):
楼主要好好学一下数据块,DB1.DBW0,DBD1.DBD0,DBX0.0的意思

网友J(2009-01-16):
S7里面的数据块本质上是一个结构体,"DB1.DBW0",表示的就是结构体DB1里面的元素DBW0.

网友K:
数据块DB1中的第一个字,是16位的

网友L:
数据块DB1中的第一个字,它既然是字就是16位的。你在编写程序时必须要建立这个数据块。然后在程序中才可以使用。

网友M:
先看书,
在来问问题啊

网友N:
DB1是定义的第一个DB库,DBW0是该库里第一个字

网友G:
看看书就知道了

网友O:
2楼说的好!

网友P(2009-02-20):
DB1是数据块1,DB1.DBW0是数据块1中的第一个字

网友Q:
引用 网友I:
楼主要好好学一下数据块,DB1.DBW0,DBD1.DBD0,DBX0.0的意思

网友R:
实战很重要

网友S:
为什么老是看到这样同样的问题呢,晕

网友T(2014-03-18):
谢谢cvlsam
!讲的真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