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1):
我想用vb制作一个日报表,就是使用每天整点的时间采集到的模拟量生成excel文档,我想问下,这些模拟量的采样时间和归档时间该设置为多少才是对的。。。谢谢了!

网友A:
采样时间和归档时间该设置为多少才是对的  这个要根据你的控制、工艺等要求定吧
vb我没用过,用的是什么控制器?
如果是三菱的可以通过EXCEL设置保存PLC的数据,省掉好多工作,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时间和归档时间该设置为多少才是对的  这个要根据你的控制、工艺等要求定吧
vb我没用过,用的是什么控制器?
如果是三菱的可以通过EXCEL设置保存PLC的数据,省掉好多工作,非常方便
三菱的具体怎么做,能给个例子吗?

网友A:
看你帖子,应该对Q很熟悉的
Q有个蓝色的手册光盘
里面有个MX Sheet软件的介绍手册,你可以看下
把MX Sheet这个软件内嵌在EXCEL中,建立通讯可以读写PLC 数据,监控报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