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8-11-11):
大家好,我是一名学生,现在宿舍因为短路而断电,想请大家帮助我,我们的空气开关自动跳下,但是推上去却没有电,这是怎么问题,请大家帮助我,

网友A:
你的空开是否带漏电保护,在和上空开后测量下端是否有电,先用来判断你的空开是否损坏

网友B:
测量进线有没有电
测量开关是否断路
测量出现有没有电

网友C:
先看看开关坏没坏
你说的没有电是指怎么个没电法?是不是电也坏了

网友B:
上一级开关跳了

网友D:
没那么严重吧,空气开关看似推上去了。下级短路,在推送的过程中,又自动跳下。用手碰一下空气开关的把手发现是松动的(俗语说是没卡住)。

网友E:
先看看你的空开的进线端是否有电,如果有电再看你空开的出线是否有电,如果没有,则说明空开有问题!如果进线没有电,则说明你空开上一级有问题!检查上级就OK了!

网友F:
先确定进线有没有电,如果一合上就跳那就不接出线试下,要是再合不上就是开关坏了,否者线路有问题。

网友G:
应该是上一级空开跳开了.

网友H:
建议你找专业人员来维修,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维修点,但是如果你对电路原理不懂的话,只能会加深毛病,甚至人身安全啊!

网友I:
先检查进线有没有电 在检查空开坏了没有!

网友J: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找个懂的看看就可以了

网友K:
是开关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