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1-11):
各位老师:

    我们单位有一组270KW的热电阻,单只功率为3千瓦,我想知道热电阻的功率和温度之间如何转换,这组热电阻最高可升温至多少度?请哪位高人知道一下

网友A:
可以从空间大小、是否封闭、是否有风扇等考虑。另外空间所处的环境也有关系

网友B:
要看你周围的温度升高一度,要吸收多少热量。
然后根据热电阻的功率换算出可以发出多少热量,这样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