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分析

楼主(2008-11-11):
我厂生料磨选粉机ABB低压变频器在停机时有时要报过流故障,停机方式选为自由停机怎么还会有这种情况?
问题2,自由停车到底是个什么含义?

网友A:
你把减速时间设长一点试试

网友B:
自由停车就是不制动停车

网友C:
自由停车英文为coast,为滑停,不确定为啥过流,惯性太大?

网友D:
4楼很专业

网友E:
自由停车就是切断PWM输出
没有任何输出
这时对变频器没有任何影响,没有反馈的电压
你是在停机的时候出过流吗

网友F:
很可能是停机时间太短,负载的惯性太大。变频器停机时电动机由被动变主动,产生的瞬间过电流。我的分析不一定正确,仅供参。

网友G:
自由停车就是4楼、6楼所描述的。自由停车时电机没有电流,变频器属于封锁状态。在自由停车状态,是不会有过电流故障发生的,楼主所介绍的情况,应该在自由停车之前,发生过流或者过压故障。

网友H:
选粉机 水泥厂的
这种情况必须

在变频器下方设置一个接触器

因为选粉机的惯性太大啦

一时半会停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