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2):
这个是市电220V进隔离变压器初级,次级输出高压,
还有一种是用的隔离变压器脉冲供电到初级,由次级输出高压,
这两种高电压,低电流,如何测量到精确的电压值,请高手指点,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A:
次级加电压互感器应该可以的!

网友B:
高压小电流要精确测量还是用分压法较好,用高压电阻进行1:1000或以上分压测量。我测量200kv电压也是用分压法100000:1。

网友C:
同意楼上,我们做电压检测是就是用电阻分压板,很简单,找几个一致的电阻串到一起就可以,但要记住,与高压侧连接的电缆要用高压电缆,绝缘级别根据实际要求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