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模块如何接线[求助]

楼主(2008-11-12):
如何接1,10,11,20的线?
分别用4线制和2线。

网友A:
这是什么模块,SIEMENS的?
1、20是给模块供电的DC24V电源;
10、11与所有的输入的负极都连接在一起;

网友B:
1.20是24V直流电.
11和20是接地

网友C:
1、20是给模块供电的DC24V电源,1接24V正端,20接24V负端
同时24V电源的负端最好接到地点,10、11也都接到这点上

网友D:
这是什么模块,SIEMENS的?

网友E:
1、20是给模块供电的DC24V电源,1接24V正端,20接24V负端
同时24V电源的负端最好接到地点,10、11也都接到这点上,模拟量输入接2.3.
2脚接+,3脚接-,量程用量程卡选择,同时组态时,要对应你的量程卡

楼主:
这是SIEMENS的模拟量模块331-7KF02-0AB0
1、20接24V电源后,20还能接地?
我的理解是,1接24V+,10、11、20连起来接地,其余的端子分别接卡件。
不知对不对??

网友F:
西门子模块,4 ,6楼正解

网友G(2009-01-18):
应该是1和11接24V+,10,20接24V-。。

网友H:
看上去好象是西门子SM331模块。1接24V+,10、11、20连起来接地。

网友I:
这个应该是SM331模拟量输入模块,是电压输入的接法。1接24V+,20接电源负端,然后接地,10、11和所有通道的负端连起来接地,就是说10、11和20分别接到集中接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