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2):
前几日用三菱qplc与j3-a伺服电机组了一个两轴的绝对位置控制系统,现调试成功,特总结如下。
刚开始时,绝对位置一传送,plc就报错,绝对位置恢复超时。后来经过仔细查看手册,发现在进行绝对位置恢复前,在程序里,一定不要让“plc ready”信号为on。如果在绝对位置传送时,“plc ready”信号为on,那么传送也会因超时而失败。
具体程序例子见下图:
对程序简单做个说明:
1、我的定位模块为qd75p2,插在q基板上的第四个插槽中,所以“plc ready”地址为y40。
2、这个系统有两个伺服轴,所以分别由m81和m84控制两个轴的绝对位置恢复。
3、m82和m85是用来传送报警码的,如果不用这个监视,也可以不进行编程。

楼主:
下沉太快,经验分享,自己顶上

网友A:
您是本帖的第 57 个阅读者,不少了
可能用Q的人比较少吧,更何况还是伺服,还是绝对位置控制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