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2):
大家好,我是一个新手,我想问一下负载有三百个电流得用多少平方的线.是怎么计算?

网友A:
150mm2

网友B:
120---150
距离近用120

距离远点150

网友C:
没把握就用大一点呀!!

网友D:
150mm2就可以了

网友E:
铜线截面的对应计算电流为

截面积(mm2) 1   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

电流(I)A      9   14    28    35   48    65    91   120   123   150   210    238   300

p=UI =220*I
自己可以参照上面的数据算下,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了.

网友F:
如果是用电缆供到车间,建议用185。

网友G:
[建议]
标准应当用75MM*

网友H:
具体要与电缆生产厂家联系,因为与电缆的绝缘材料及电缆铜芯的加工工艺有关,而且与铺设条件也有关,应该找相关的书籍好好复习一下。

网友I:
2条9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