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器

楼主(2008-11-12):
现在两台日本岛电SR-3温控器,三线制铂电阻输入,继电器输出,测量介质为液体,常温下温度较准,30度以上时没量温度总比实际温度低14度,请问各位这是何种原因?谢谢.

网友A:
选择的是什么量程?

网友A:
把SR3拆下来,找一只120Ω的电阻接在输入端(8,9),仪表应该显示50℃左右,如果显示不对,仪表有问题,如果对,那就是传感器的问题了.

网友B:
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C:
2楼的说的对  顶

网友D:
没有校验吧,查一下校验方法!

楼主:
谢谢,先试试吧

网友E:
换一个铂电阻试一下

网友F:
先看一下是不是电阻型号在表上设错了?Pt100、Pt1000?
换成屏蔽线试一下

楼主:
如果用一个100欧的电阻测试是不是应该显示25度?谢谢。

网友A:
标准的Pt100,100Ω应该显示0℃。各温度对应的热电偶的热电动势和铂电阻对应的阻值叫热电偶/铂电阻分度表,可以在网上查到。

网友G:
看一下说明书的冷端补偿的设置还有找一个直流电阻箱对仪表校准故障依然存在可能是热电阻损坏

网友A:
楼主搞好了以后上来说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好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