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2):
我有一个P+F的绝对值编码器挂在CPU 315-2DP上面。硬件组态已经OK了但是不知道程序应该如何写(初学),就是用哪个指令和是不是读出的数据存在哪个特殊寄存器里面。请大虾指教一下或者提供一下例子程序的网址,谢谢。另外在网上看了些资料说什么TYPE1和TYPE2程序上还有区别,主要是设置零点方面。请一同赐教。

网友A:
这个太长了,我有变频器的使用手册,有空联系我

网友B:
硬件组态已经OK了,说明此编码器的报文已经选择,其对应的地址已经分配。此段地址中应有一个字或双字代表编码器的实际值,根据手册找出这个值的地址,直接取它的值就可以了。
编码器的值并不是存在哪个特殊寄存器中的,这与日系的用法不同。
要读懂手册,一切就都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