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2):
请教各位大侠:
   已有一台“奥莱克”变频器连接一台10KW电动机,由于不需要全速运行(只需40Hz即可),设定了40Hz后能正常运行,但问题是每次开机都要按一下变频器的按钮,请问能实现一开机就按所设定的40Hz运行吗?又该如何设定?
   请大侠们赐教赐教,越快越好哦。谢谢!!!

网友A:
多速段,多点频率,恒速等功能可实现此类控制。

网友B:
当然是可以的,看看说明书。

网友C:
你是说一送电就启动吗
当然可以
改成端子控制
接好线

网友D:
估计是起动按钮;
不推荐这样用;
一送电就直接进入运行状态对变频器寿命有影响的;
不想按的话可以加个定时器,送电5秒后再给运行信号;

网友E:
呵,变频器有面板操作和外部操作。还有上电启动,和上电后人工启动。以上四种都是可以设定的,不过变频器没有说明书,可能就玩不通了。

网友F:
还是应该根据该品牌的使用手册来解决这种问题好。如果变频器的功能可以实现,就通过参数化设置解决,如果变频器没有这种功能,也没关系。通过外部的端子控制解决。

网友G:
你要做的应该是把控制方式变成外部端子控制,这样就不用每次都去按启动按键了

网友H:
首先把变频器的控制方式设置成端子运行方式,用一个延时继电器延时5-10S钟(视变频器的上电时间)给变频器一个运行信号.延时继电器每次变频器上电后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