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2):
红外测温仪的原理与应用

杭州科能工控技术有限公司------ ring

一、为何采用非接触红外测温仪?
非接触红外测温仪采用红外技术可快速方便地测量物体的表面温度。不需要机械的接触被测物体而快速测得温度读数。只需瞄准,按动触发器,在 lcd 显示屏上读出温度数据。红外测温仪重量轻、体积小、使用方便,并能可靠地测量热的、危险的或难以接触的物体,而不会污染或损坏被测物体。红外测温仪每秒可测若干个读数,而接触测温仪每秒测量就需要若干分钟的时间。
二、红外测温仪如何工作?
红外测温仪接收多种物体自身发射出的不可见红外能量,红外辐射是电磁频谱的一部分,它包括无线电波、微波、可见光、紫外、r射线和x射线。红外位于可见光和无线电波之间,红外波长常用微米表示,波长范围为 0.7微米-1000微米,实际上,0.7微米-14微米波带用于红外测温仪。
三、如何确保红外测温仪测温精度?
红外技术及其原理的无异议的理解为其精确的测温。当由红外测温仪测温时,被测物体发射出的红外能量,通过红外测温仪的光学系统在探测器上转换为电信号,该信号的温度读数显示出来,有几个决定精确测温的重要因素,最重要的因素是发射率、视场、到光斑的距离和光斑的位置。发射率,所有物体会反射、透过和发射能量,只有发射的能量能指示物体的温度。当红外测温仪测量表面温度时,
仪器
能接收到所有这三种能量。因此,所有红外测温仪必须调节为只读出发射的能量。测量误差通常由其它光源反射的红外能量引起的。有些红外测温仪可改变发射率,多种材料的发射率值可从出版的发射率表中找到。其它仪器为固定的予置为0.95的发射率。该发射率值是对于多数有机材料、油漆或氧化表面的表面温度,就要用一种胶带或平光黑漆涂于被测表面加以补偿。使胶带或漆达到与基底材料相同温度时,测量胶带或漆表面的温度,即为其真实温度。距离与光斑之比,红外测温仪的光学系统从圆形测量光斑收集能量并聚焦在探测器上,光学分辨率定义为红外测温仪到物体的距离与被测光斑尺寸之比(d:s)。比值越大,红外测温仪的分辨率越好,且被测光斑尺寸也就越小。
激光
瞄准,只有用以帮助瞄准在测量点上。红外光学的最新改进是增加了近焦特性 , 可对小目标区域提供精确测量,还可防止背景温度的影响。视场,确保目标大于红外测温仪测量时的光斑尺寸,目标越小,就应离它越近。当精度特别重要时,要确保目标至少2倍于光斑尺寸。
四、如何进行红红外测温仪测温?
为了红外测温仪测温,将红外测温仪对准要测的物体,按触发器在仪器的lcd上读出温度数据,保证安排好距离和光斑尺寸之比,和视场。用红外测温仪时有几件重要的事要记住:
1、只测量表面温度,红外测温仪不能测量内部温度。
2、不能透过玻璃进行测温,玻璃有很特殊的反射和透过特性,不允许精确红外温度读数。但可通过红外窗口测温。红外测温仪最好不用于光亮的或抛光的金属表面的测温(不锈钢、铝等)。
3、定位热点,要发现热点,仪器瞄准目标,然后在目标上作上下扫描运动,直至确定热点。
4、注意环境条件:蒸汽、尘土、烟雾等。它阻挡仪器的光学系统而影响精确测温。
5、环境温度,如果红外测温仪突然暴露在环境温差为20度或更高的情况下,允许仪器在20分钟内调节到新的环境温度。
五、最普通的红外测温仪应用是哪些?
非接触红外测温仪有许多应用,最普通的有:
1、汽车工业:诊断汽缸和加热/冷却系统。
2、hvac:监视空气分层、供/回记录、炉体性能。
3、电气:检查有故障的变压器、电气面板和接头。
4、食品:扫描管理、服务及贮存温度。
5、其它:许多工程、基地和改造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