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2):
刚学s7-200的编程。请各路高手指点! 各个子程序单独调试时,没有问题,一切正常。但是一旦在主程序中调用子程序时就发生混乱。使用的是顺序控制指令。
有几个疑问:
     1、顺序控制指令SCRT,SCRE的编号在主与子之间有没有讲究?
     2、参数传递要注意什么问题?
    请高人详细介绍一下s7-200子程序的调用!谢谢!

网友A:
将输入和输出参数改为输入输出参数试试。

网友B:
SCRT,SCRE在统一时间只能有一组这样的功能在执行,否则造成控制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