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2):
请教高手:
     S-300的AO输出模块输出4-20MA的信号给其它设备,该信号一切正常,只是PLC的AI数值受到影响,出现不稳定的情况.断开AO信号就正常.请教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查一下接线,

网友B:
很有可能,尤其是2个不同的系统存在的时候,建议增加隔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