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2):
能不能通过什么方法用一个画面关联几个按钮实现画中画效果?但是每个按钮按下时弹出的画面都要有独立的控制功能。

网友A:
通过按钮索引画面就可以,比如单机选择画面切向各单机的控制监控画面。

网友B:
在主窗口上放一个画面窗口,利用不同的按钮在画面窗口中调入不同的画面,即更改画面窗口的画面名称属性。

网友C:
你是不是说画面的切换呀?这个简单啊,有不同的按钮链接不同的画面就可以了吧!你说得有点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