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与串口COM的区别

楼主(2008-11-12):
USB   ——   传输速度快,接插方便,可发展性好。传输距离短,成本高,开发复杂,需要驱动程序支持(通用设备os直接支持)。

COM   ——   传输速度慢,接插不便,接近于淘汰。传输距离长,成本低,开发简单,不需要驱动程序支持(可直接在应用层会话)。

USB转的串口和原生的串口最大的区别是没有中断源控制。

网友A:
不是那么好淘汰的

网友B:
现在新出来的好多工控产品都带USB 口了
USB使用方便、速度快

三菱的PLC、触摸屏 、变频器、伺服 新出的都带USB 口了

网友C:
COM口传输距离15m.

网友D:
COM口传输距离15m

也不一定,要看怎么做了

网友E:
COM口传输距离15m,有何根据?

楼主:
传输距离需要看传输采用的是什么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