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2):
采用一键起停控制电机的不同方法,至少7种,谢谢

网友A:
www.ymmfa.com/bbs工控人家园网站可以找到三菱的14种单按钮贴,依据那个贴你至少可以翻译出9种用于西门子的方式~~如果采用富士的PLC,那么你至少可以翻译出13种方法。

网友B:
多少种方法不重要,简单,实用,就好

网友C:
我觉得如果采用数字电路的逻辑关系可以弄出很多种不同的,如果用卡诺图来编写程序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D:
改一下楼主的要求,不用PLC,单纯用硬件回路来搭建,能有多少种实现方式?

网友C:
那挺难的把,呵呵,谁知道好学习一下,至少硬件接线也不好弄啊

网友E:
那要看看你这个键是什么键了,点的,还是旋转的

网友C:
就是可以产生一个脉冲上升沿的点,楼上有办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