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2):
我用OB1调用fb41,背景数据块也调用了,输入为内部过程变量输入浮点数,,设定值也设了,采样周期为20ms,其他部分参数也设置了,仿真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输出呢?

网友A:
因为初始的控制默认为手动,请将MAN引脚上赋值,那么使用自动方式~~

楼主:
我是用的OB1调用的FB41,该加的参数都加了,请多多指教

楼主:
设置成手动,还不可以直接调输出mv,还有就是在pid参数赋值那里显示的是离线,没有曲线记录,就是这些情况,初学plc,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当Com_RST引脚被置位1时,FB41执行初始化,初始化过程中不会有输出~~

如果要对FB41进行初始化,请在OB100中置位COM_RST引脚,并在OB100调用结束前将该引脚复位~~

在FB41调用过程中,是不应该持续置位COM_RST引脚的……

楼主:
ob100是在调用ob1之前执行吧,我是不是需要在ob100中写个置位COM_RST的程序?然后在接着写个复位程序?这个复位程序是在ob1里 还是在ob100里写啊
我刚刚仿真了,手动时调节手动输出值mv有输出,自动时却还是没有,但过程变量pv有输出,还请赐教!!

网友A:
OB100是PLC上电即运行一次的组织块,请你先仔细研读手册,不要盲目使用~~

在OB100中,使用SET
                       = COM_RST
即完成FB41的初始化,接下来使用CLR
                                            = COM_RST
即复位COM_RST。

请你再仔细研读FB41的引脚定义,不过友情提醒一下,如果依据模拟来调试GAIN(P),TI,TD参数,几乎是无法在实际应用中使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现在手动自动都有了,我会记着你的教诲的,感觉有点心急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达到调试的水平

网友B(2012-11-19):
我刚学PLC,我想问一下,FB41里的程序怎么编啊,才能实现调用“CONT_C”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