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2):
现在希望在PLC开始工作时就记时,有一个类似显示的表来观察,就像数字表那样的就可以了,请问这个表怎么选择,如何控制?谢谢。

网友A:
什么PLC呢,有可能有的PLC会带的配件能达到这功能

网友B:
一般的数显计时器就行,在PLC工作时就驱动

网友C:
楼上的主意不错,我用过一种计时器连电源都不要的,很方便。

网友D:
lz是想记录plc实用时间?
1.用欧姆龙的H7EC-N,不足200,占plc一个输出点。
2.用数码显示器,占N个plc输出点。

网友E:
就用一个计时器就可以;
PLC一工作就输出一个点,这个触点接到计时器上;
如PLC上配有人机就不需要了;

楼主:
谢谢各位,那就用计时器了,但这样会有人能改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