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2):
我公司需要做一个时间控制报警装置,需要停止X秒,启动X秒。可以在时间继电器中设定时间。
我现在手头上有两个欧姆龙的时间继电器,有两路常开常闭,
我采用了两个中间继电器控制,
但是我感觉这种控制用到的电器太多。
各位工控朋友可否用最低的电器实现这种控制

楼主:
这个是我现在用的电路图

网友A:
用微电脑时间继电器

楼主:
不行,我现在手头上只有这种瞬时常开常闭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B:
说白了就是一个闪烁电路,只要能实现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去市面上买就可买到

网友D:
一个双头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