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继电器控制电路讨论

楼主(2008-11-12):
如何实现以最小的时间继电器,实现通断控制,(断开XX秒,接通XX秒)
目前给出的时间继电器是两个,如何实现,
我现在电路是这样的,
可否更简单。

网友A:
好像现在有卖的循环时间继电器,线圈给电后,两路分别设定时间,一路接通时,另一路断开,时间到,这一路断开,另一路接通设定的时间,如此往复。

楼主:
是的,但是我现在手头上只有两个普通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B: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接上线试试就知道了,实践是检验的标准。

网友C:
楼主的图纸中KA2好像没必要用吧,把KA2的常闭换成KT2的延时断开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对的谢谢,一个中间继电器可以,还有没有更简单的

网友D:
你的线路图推理没有问题,接好线试一试了。

楼主:
这个电路是没有问题,而且像4楼说的可以省略一个中间继电器,我想还有没有更简单的

网友E:
请问你用在什么地方?
提醒一下:你这个电路是闪烁电路【循环通断】,这个电路一般用在两路闪光灯上,KA2可以省略掉,如果你是控制电机:正转---停止----反转的话是不行的,

网友F:
象楼上说的,双时间控制器只要一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不要搞的那么复杂。

网友F:
就是没有中间继电器也可以,就两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G: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接上线试试就知道了,实践是检验的标准

网友H:
一个双头时间继电器

楼主:
用在控制一个报警器上面,因为我现在手头上有两个时间继电器,所以只好将就着用

网友I:
不知道你想用多长时间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