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2):
如何打开ABB ACS800-01变频器的两个模拟量输入通道?!!!!
   我有一个主调速电位器控制速度,但我还需要通过张力控制器同时来控制它,起到微调作用,我应该如何调整ABB的参数呢?!!!
   请高手们指点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A:
我们也是使用的这个变频器。关注中,大家一起共同学习!

网友B:
手头没有800的手册,在给定值选择里面可以做,不过要注意宏的选择,部分宏不可以,模拟输入1,2都已经分配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