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2):
请教高手S7-300 profibus 如何进行组态编程
以前没有接触过profibus
步骤如何?

网友A:
1、硬件组态中选择集成DP口的CPU或者添加能扩展成DP主从站的模块
2、激活profibus总线,设置波特率、地址等
3、添加DP从站,分配地址。
基本就是这样的步骤

网友B:
楼上说的对,还有一点就是设置的DP站不能重复,而且地址要一一对应,

网友C:
同意楼上的